还是B2伺服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13):
用两个B2伺服做给一个工业相机做XY定位,伺服使能一开 相机就不能用了。。?怎么办?换工控机?只换一个工控电源行吗?

网友A:
尝试一些措施:

相机的外壳和伺服的外壳一点接PE地线,相机所有的电缆采用屏蔽线,屏蔽单点接地并尽量远离伺服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些措施:相机的外壳和伺服的外壳一点接PE地线,相...

相机用的五米的USB线,那个USB本身就是屏蔽线啊,而且相机的线离伺服器半米以上那么远。伺服器的地线和运动控制卡的地线相连了,

网友A:
把你的系统组成,所有的连接线路贴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系统组成,所有的连接线路贴个图看看。

没有贴图啊 就是一个运动控制卡,连接两个B2伺服,一个400W的一个200W的,还有一个USB的工业相机,伺服的GND和运动控制卡的GND相连,连线全是屏蔽线

网友A:
伺服的GND和伺服外壳是联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的GND和伺服外壳是联通的吗?

是连通的

网友A:
一般厂家驱动器的数字地和外壳PE之间是不直连的,你把所有的IO口线、编码器线拔掉再量一下,问题重点可能在运动控制卡与伺服连接电缆上面,你拔掉这个连接电缆,手动让伺服转看还有无干扰?控制电缆、编码器电缆的屏蔽不知道如何处理的,都单点接PE地为好。

网友B:
相机的控制线不要与伺服的控制线走在一起,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