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标签问题

楼主(2013-11-13):
我对PLC编程中的标签,不是很理解,请问设置标签的意义是什么?谢谢!什么shi是标签?

网友A:
标签的意义(也可以成为符号)在于,将软件程序与硬件地址隔离,从而使得硬件的更改不需要更改程序,仅需要更改标签对应的地址即可,其次,标签的出现,增加了程序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