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咋会大于1呢?

楼主(2013-11-13):
一台单相750W水泵,实测运行电流2.7A【电流为啥这么小呢】,电压210V。

因P=UICOSа       COSа   =P/UI=750/210*2.7=1.32

  功率因数为何=1.32呢?

另出水也比原来变小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它是全负荷工作呢?

网友:
而且750W是轴的输出功率,而你计算的是电功率,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效率问题,更何况不一定是满负荷

网友A:
750W是额定输出,计算功率因数时不能直接使用这个值。而应该检测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差来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B:
这个想法太奇怪了!是该怨老师还是怨学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太奇怪了!是该怨老师还是怨学生呢?

 李老师,怎样使正确呢?

网友C:
  你的计算方法有问题呀,750W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计算功率因数时不能直接使用这个值,因为还有传动轴的呢

网友D:
电机空转与额定负载是不一样的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想法太奇怪了!是该怨老师...

测量电流时电机的功率是未知的,怎么可以用750W来计算cosΦ。

网友E:
哪位高手师傅给算算啊!?怎么算?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太奇怪了!是该怨老师还是怨学生呢?

应该向学校索赔学费。

网友G:
我操,还可以这么算?第一次见~~~~~~~~~~~~~~

网友H:
  标称额定功率750瓦的电动机,是指该电机在额定条件下轴输出机械功率的指标是750瓦,它又不是电机实际消耗的“电功率”。

  电机实际消耗的“电功率p”也不可能全部转换成电动机实际输出的“机械功率”。

  电机实际消耗的电功率=输出的机械功率+电机自身的机械损耗+电机自身的电磁损耗。

  当你所指的电动机所带实际负荷功率+电机自身的机械损耗+电机自身的电磁损耗之“和”比这个标称额定功率的“750瓦”还要小(即:标称数据的“750瓦”大于“实际电功率数据”)的前提下,你却用标称的“750瓦”当成实际的“电功率数据”去计算,当然要出现你所说的“功率因数大于1”的错误了!

网友H:
  正确的计算应该是:

  实测(实际)的电功率数据除以实测(实际)的电压电流之积。

cosφ=P/UI

等式右边的P、U、I 这3个数据都应该是实测(实际)的数据!

网友H:
  “出水也比原来变小了”的原因有可能是电机转向搞反了。也有可能是水泵叶轮与涡壳配反了。

网友I(2016-10-26):
引用 网友H:
正确的计算应该是:   实测(实际)的电功率数据除以实测(实际)的电压电流之积。  cosφ=P/UI 等式右边的P、U、I 这3个数据都应该是实测(实际)的数据!

P是多少?怎么算?别瞎bb~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网友H    正确的计算应该是: ...

现有数据不能计算功率,缺电压、电流的相位差,既功率因数。

瞬时功率可以用功率表测量,可以用测电流的方法估算,不是准确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