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13):
我想用台达PLC控制8个步进电机,其中2个有时候需要同时动,剩下的单动,不知可不可以实现?如何实现?应选什么型号的PLC?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不知你用AB相输出还是脉冲加方向?最高频率是多少?对加减速的要求?

楼主:
回答楼上老师:脉冲加方向,我只知道是这个。频率多少我不知道,就是驱动57步进电机。加减速应该没什么特殊要求,负载很小,不失步就可以。因我从未用过,以前只用过普通继电器输出的PLC。我想知道是不是只要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最好其中2个步进电机可以同时动。谢谢!!

楼主:
对:   不知你用AB相输出还是脉冲加方向?最高频率是多少?对加... 内容的回复!

回答楼上老师:脉冲加方向,我只知道是这个。频率多少我不知道,就是驱动57步进电机。加减速应该没什么特殊要求,负载很小,不失步就可以。因我从未用过,以前只用过普通继电器输出的PLC。我想知道是不是只要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最好其中2个步进电机可以同时动。谢谢!!

网友A:
可以選擇DVP-28SV11T2+4個01PU模塊就可以了,28SV支持四軸,支持插補運動。

控制步進電機很簡單的。

网友B:
你可以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DVP-EH2、DVP-EH3、DVP-PM外加扩展模块,应该基本能满足你的要求!另外必须注意2个问题:

(1)台达PLC的脉冲频率最高能够达到200kHZ(即每秒钟发200,000个脉冲);

(2)步进电机的转速超过一定数量,必须采用“加减速脉冲输出(PLSR)”;

步进电机的“参数设定”:

a.进给速度,单位mm/min;数据格式主要有2种,无小数点、有小数点(后面几位)。须配合“标准计算公式”,相关数据是步进电机转速及转一圈脉冲数、转一圈距离。

b.进给行程,单位mm;数据格式同上!根据单位脉冲数乘(除)即可。

网友C:
建议:要求不高的话,用ES200T的两台来做,采用脉冲加方向(输出脉冲Y0,Y1,Y2,Y3).同时的话,可以考虑接同一脉冲输出通道.方向信号定其它Y点。

          若是要求高点,采用两台40EH2或者28SV来做,都是支持4路高速脉冲输出的。同时的话(要求不高用同条件触发,这个不是完全同步的;要求高使用双轴点对点,走45度角,这个是完全同步的)。

         当然也可以一台主机+多个01PU模块也可以,不过成本应该要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