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SJ300

楼主(2013-11-13):
该变频以前是面板控制及调速,现在改为端子控制,4-20MA调速。控制实现了,但无法调速。说明书上说AT端子要ON,但是无法找到该端子。电流信号量过后没问题。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出到哪了!

网友A:
是不是要设置相关参数呀,比如控制指令采用端子控制和速度参考采用端子控制,参数是同一个吗?还是在2个参数里面设置?我不是很熟悉,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