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Ground fault 报警

楼主(2013-11-13):
请教各位高工:一台三相异步电机输出功率是2.2KW、380V、6极。驱动的变频器是Ls 的SV037is5-4。启动后一秒左右电机带动的工作台停转,变频器显示“Ground fault”。检查电机对地正常,脱开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机线,启动变频器,变频器运行正常。找一条新电缆连接电机和变频器,启动后故障依旧。脱开电机和工作台的皮带,启动电机一切正常。检查工作台转动并不费力。故障原因到底在哪?

网友A:
   变频器显示“Ground fault”  你要查一下变频手册,看是 什么对地故障 ?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对地(机壳)短路了?或者输出三相电流差太多啊

网友C:
需要进一步确认,启动一秒的时候输出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有部件在低压的时候绝缘是好的,电压一上去就被击穿了?另外,若功率元件不好了,也可能出现该故障吧?比如电压低的时候功率元件还可以支撑,电压一高功率元件就不行了。谨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加速时间调大一些就好了,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