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与条形码扫描仪通讯

楼主(2013-11-13):
我现在想做QJ71C24与条形码扫描仪通讯,通过PLC读取条形码的数据,请问实现通讯要怎么设置参数,自己看了下QJ71C24的使用手册,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资料里的程序例子里接收数据的地址D1000,D3100是在哪里设置的,例外条形码扫描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限制(是不是只要有232接口的都可以用),还请各位大师指点,怎么定义PLC接收数据的地址。谢谢!

网友A:
根据条形码的协议来做,至于接口无所谓的

楼主:
我现在已经做了,用的是摩托罗拉LS4208的扫描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在扫描仪上电的时候接收到数据,比如扫描了后接收不到数据,将扫描仪关电后就可以接受到上次扫描的数据,且C24模块报停止位出错的错误,请问各位大侠这事怎么回事,是不是接线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不正确?谢谢回答!

楼主:
就比如上面的程序中扫描时x3和x4都没有信号,INPUT指令没有执行,D3100没有接收到数据,当扫描仪关电重启后就可以接收上次扫描的数据。请大家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B:
很明显。模块还缺少一个接收的定义,比如定长、定时、或者终止符,就算接收了数据,模块还处于等待状态,X3也没ON!!!

楼主:
接收的长度都有定义的,就是定时,终止符之类的不知道在哪里定义。

网友B:
报停止位出错:可能协议设置上也有问题,导致接收故障。X3无法ON!

可查看第6章或8.4.7,了解计数指定、完成代码!

楼主(2014-01-12):
我自己编写的程序已经实现了通讯,但是把程序放到现场程序了就接收不了数据,PLC监控已经接收了7个数据,但是地址里面就没有数据过来(比如例中接收数据数量个数D1002等于7,但是D3100里就是没有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跟PLC的扫描周期有关系,现场的程序共有11个子程序构成,加起来总共13000多步,Q02PLC+QJ61BT11+I/O模块各一个+QD75P定位模块一个。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你是不是把你通讯程序放到原来的主程序里去的,是不是哪里和原来的程序有冲突,1.检查变量表使用情况  2.检查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把你通讯程序放到原来的主程序里去的,是不是哪里...

我把程序放到了其中一个子程序中,改子程序是一直扫描的。软元件也没有重复使用。

网友D(2019-04-30):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编写的程序已经实现了通讯,但是把程序放到现场程序...

您好!请问QJ71C24-R2和基恩士的扫码枪是如何接线的,还有设置哪些参数?我正在使用这个,麻烦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