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AO输出

楼主(2013-11-13):
各位老大:

     求助一个问题:西门子300 AO输出0-10v,经隔离变送器后变成0-5V,在该隔离变送器上接了25个SCR(调压器)。这样的话,运行的时候就产生了压降,原本最高输出5V,可是现在只有4.2V左右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同时多个AO输出就不考虑了,因为成本大了,因为总共控制的SCR有100多个。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5个AO点程序给的数字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每个输出点的模拟量会有不同,相差最大的能达到0.5V,(每个A0点接了不同数量的隔离器,隔离器上又接了不同数量的SCR,多的有几十个)。

网友A:
   25 个调压器共用一个 输出模块电压当然会产生压降呀,建议增加电流或是容量 或是外接扩展输出方式

网友B:
是隔离模块的带载能力不够,可以使用可调电源实现,功率就大多了,可调电源输入端接PLC AO,可调电源输出端接SCR就OK了,要多大功率的都有

网友C:
支持2楼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隔离模块的带载能力不够,可以使用可调电源实现,功率就...

兄弟什么可调电源,能推荐个型号和牌子吗

网友D(2014-01-17):
隔离器选用电流输出方式,在输出接一个250欧姆电阻,然后作为0-5V电压输出驱动能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