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皮带轮直径大小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3-11-13):
在砂泵皮带轮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皮带轮大小和电机负荷电流有什么关系?加大电机皮带轮,电流会有什么变化?有公式算么

网友A:
   公式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但是加大电机的皮带轮,负载会转速提高,电流变小吧

网友B:
   在砂泵皮带轮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电机皮带轮直径增大一倍,由于电机转速不变,就会使皮带的线速度提高一倍,这样将使砂泵转速提高一倍,砂泵线速度V也提高一倍。根据功率=力*速度( P=F*V),可知砂泵输出功率将提高一倍,反过来砂泵输出功率将提高一倍,必然使驱动源电机的输出功率提高一倍,电机的功率为:P=1.732*U*I*cosφ ,故可得知:电机的电流也提高一倍。

所用公式为:电机功率:      P=1.732×U×I×cosφ…(1)

           功率=力*速度    P=F*V             …(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  V =2πR*n……(3)

网友C:
皮带轮加大,电流有加大的趋势。但是不能够计算皮带轮加大10%后电流增加到多少?至于是否有可能不增加?是有可能的,是否有可能减小?是没可能的。所以说“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