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海为 PLC 软件的几点建议

楼主(2013-11-13):
    首次使用国产 海为 PLC,感觉还是不错,产品性能及外观现在很不错,卡槽式安装方式方式,及安装尺寸也很小,不过大占用地方。

   但有软件使用方便感觉有几点不太习惯,在下载时有个带“带清除功能下载”,清除的是什么?是清除 PLC RAM 吗? 不清楚能覆盖原来的程序吗 ?

   还有就是符号表为什么不能与编程界面同步显示操作呢?

网友A:
不错顶一个

也许有些问题看看明天懂小<此处内容被屏蔽>帮水哥解决。

今天我也体验了软件,定时器使用很方便,不用记忆定时器时间基数,随意设定。

网友B:
带清除功能下载:如果勾选此选项,在下载的时候会自动对PLC初始化,包括清楚程序、停电保持区等,然后再下载程序。

具体可以查看海为PLC编程软件的在线帮助—在线控制PLC—下载程序一节中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清除功能下载:如果勾选此选项,在下载的时候会自动对P...

  如不选这"清除功能下载"  是不是如原来有 100 节的,现在下载的程序只有 80 节,那原来的 20 节数据是不是还会存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带清除功能下...

你可以实际操作试一下,比如你的第一个程序你给停电保持区的寄存器V1990复制520,然后下载程序完毕。

接着你再任意写一个程序,只要只要这个程序的初始寄存器表没有对V1990赋值,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可以在线监视时的元件状态表里看):

当你选择带清除功能下载的时候,此时V1990的值就为0;

当你只是选择下载的时候,那么此时的V1990仍然有值为520!

所以建议在下载的时候选择“带清除功能下载”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带清除功能下...

下载的时候原先的程序会被覆盖,下载后PLC的程序为当前下载的程序!

网友D:
   这个国产 PLC 外观还不错,顶顶国产产品

网友E(2014-09-04):
2.0版本软件的帮助不如老版本软件的帮助好用了

网友F:
有plc有在线编辑功能,使用很方边,海为有吗?

网友G:
水哥是 一个热心人啊 哈哈 ,看你好几个品牌搞,玩转各种品牌 。偶像!  那个符号表的大小可以调节的 ,带清楚的下载,是清楚的是停电保持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