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控制,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2013-11-13):
求大神指点迷津,现在的任务是控制两个气缸,单活塞的复动气缸,一个垂直,一个水平。运动过程如下:

1,垂直气缸在时间继电器的作用下每个5-10min带动一个箱体向上运动一次。

2,垂直气缸到达顶端位置时,水平气缸开始推动箱体向左运动,到左端时,停留两分钟,然后往回运动

此时,箱体在弹簧的作用下也向右返回

3,到达上述的顶端位置时,垂直气缸开始向下运动,到达最初的原点位置,完成一个循环

4,此过程如1所述,循环间隔为5-10分钟

只用继电器电路能实现吗?好像气缸上还有感应器,能当做位置开关使用么?跪求大神详解!如果有图更是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可以!!!没任何问题。哥们,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线路,自己想想更好啊。

要注意的地方是垂直缸的负载情况,别下来的时候因为机构重,速度太快。

还有就是精度问题,设计的时候汽缸末端位置最好有个余地。

网友B:
偶感觉用一个小型的LOGO实现起来要简单明了,而且设计也非常方便,时间调整方便。

网友C:
1, 完全可以用多个继电器和 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你的电路过程,但继电器的控制要求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

2, 建议使用国产 PLC 来使用(什么维控,近期的海为,还有 矩形 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控制要求可能会更加的好,时间控制会很准

3, 楼主如需要帮助,在上海附近的话可<此处内容被屏蔽>帮助技术服务 楼主 完成这个小设备的,本人手里也有几个 PLC 可送给楼主使用,联系QQ:471373001

网友D:
可以的,气缸上的感应器就是一个磁簧开关(一般是常开),选择气缸时一定要注意气缸要带磁环的,要不然磁簧开关不起作用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气缸上的感应器就是一个磁簧开关(一般是常开),...

这种有用霍尔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完全可以用多个继电器和 时间继电器来实现你的电路...

谢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F(2013-12-14):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任何问题。哥们,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线路,自...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E:
可以,用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G:
可以用多个开关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实现,在没有PLC之前都是用继电器来实现控制的。

网友H:
可以  掌握好一个顺序控制  用时间继电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I:
可以用多个开关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