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组网(一)

楼主(2013-11-13):
利用PLC的RS485通信接口可以多个PLC组网,构成较大规模的控制系统

1,分别下载5个梯形图到5个plc中。

2,5个plc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交线联网,就是A都接在一起,B都接在一起,通信线两头都接上120欧姆中端电阻。

3,上电都运行。

4,Y0的跳动0.5秒变化一次说明通信正常。1秒以上说明通信不正常。

5,这个例程,主机有8个寄存器输送到从机,从机有8个寄存器输送到主机。输入输出口可以通信。对应表如下。

6,用户程序接在254工步下面。

7,主机里的应用程序目前是,使站号1的PLC的X0 ON,主机的Y5应该ON,说明通信到主机了。用户可以自行更改。

8,如果从机不到4台,可以选择下载“联机不同个数从机的主机程序”文件夹下面的主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