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ICK的光电开关和欧姆龙的PLC搭配?

楼主(2013-11-14):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CP1E N30的PLC,现在接SICK vl18-4p3212的光电开关,光电开关的棕色和蓝色线分别接24V电源的正负输出端,黑色接PLC的输入端,白线和蓝线接在一起做D.ON。接好线后发现PLC信号灯一直亮,去遮挡光电开关也没用,是我的接线错误码?求指导 最后附上电路图

网友A:
你这个光电是几线的 如果是四线没有必要把蓝线和白线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电是几线的 如果是四线没有必要把蓝线和白线接在一起

4线的,白线应该是控制是L.ON 还是 D.ON的吧,不是通过接正负电来改变的吗?

网友B:
貌似四线制就不分PNP和NPN了吧。

从来没注意过哦,用四线和2线的多,方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四线制就不分PNP和NPN了吧。从来没注意过哦,用...

我这个就是四线的 你看我的电路图,要接成检测到物料就有信号,你觉得应该要怎样接才对

网友C:
好像有五根线吧,蓝棕白黑还有一根线啥记不得了,有根线是不用接的,好像是黑色还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