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RUNTIME 的画面能全屏显示不?

楼主(2013-11-14):
   这几天头痛的 SIEMENS IPC477C 的安装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呀,现在用一台台式工控机安装这些软件倒是能正常运行,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台式机用的 显示 器是 17" 的,原来的画面在 wincc flexible runtime 中显示只有大部分,如下图:

   如何在哪设备能让这个 runtime 启动后显示的是全屏吗?

网友A:
将你的显示屏的分辨率设置与项目的分辨率设置为一样就可以全屏了。

楼主:
项目的分辨率设置 在哪找呀?

网友B:
"项目---设备设置",可以更改画面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设备设置",可以更改画面分辨率

   谢谢,刚去找到了,修改后果然全屏显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