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VT303 modbus通讯

楼主(2013-11-14):
用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速度写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启动,CMD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4-07-17):
有机会分享下,谢谢!!!!!

网友A(2014-09-13):
我昨天在做ATV303的通讯软件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变频器一直处于自由停车状态,不能启动。不知是不是那个设置有问题?

网友B(2014-10-26):
我也是 施耐德技术服务说 必须得读H3201  我就是读不出来

网友C(2015-07-26):
我也正在做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请问您是怎么做的?能否交流下。1362888121是我QQ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在做ATV303的通讯软件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也正在做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请问您是怎么做的?能否交流下。1362888121是我QQ

网友D(2015-12-05):
用脚本,读变频器的ETA,根据ETA(3201)的状态发不同的命令CMD(8501),具体参考303的MODBUS手册里面的状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