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图纸问题

楼主(2013-11-14):
哪位有用过MTL55系列安全栅的,能给我发一份图纸吗。shw5760310@163.com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但你只要注意研究,这些安全光幕布的接方法都差不多,一个接收一个发送

   发射一般就三根线,正负极电源二根 + 接地屏线三根

   接收端一般 四线或是5 线或是6 线,二根电源 + 返回信号二根 + 自我检测一根 + 接地一根或是有的还有自动复位线

网友B(2014-01-06):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