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CX-programmer使用

楼主(2013-11-14):
       在编程软件中如何查看自己程序中所使用的数据、地址等,在符号哪里只能查看到有标注解的就能看到,没有标的就不能看到,有时候数据多了,程序长了,忘了地址用到哪里的时候,每次都要查找。。。要不就是输入后看是否有重复提示,感觉挺麻烦的。没能找到详细的使用查看功能,求指教!

网友A:
视图  交叉引用表  选择报表类型,选择想看的内存后生成即可!

网友B:
菜单:视图——交叉引用表

快捷键:ALT+X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C(2014-03-26):
谁有中文版的软件,给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