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亮着

楼主(2013-11-14):
去年一个锅炉的现场,有两台操作台,现在出现只要一通电,不管运行不运行,操作台上的指示灯都亮着,感觉应该是感应电,但是这个怎么消除呢,都是LED指示灯,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A:
   LED 的很容易因漏电或是感应电而亮

1. 检查线路有无问题,特别是LED 的正极电源要注意看有无接地

2, LED 灯加 二极管

3, LED 灯的负极接地试试看

网友B:
对于交流供电的信号灯,如果控制接点离仪表盘较远,控制接点虽然没有接通,电源通过两条去接点的导线线间电容,就可以使信号灯点亮(微亮)。
此问题,对于信号灯,问题还不大,只要值班人员能分清是虚亮,还是全亮就行了。但线间电容,有时会引出大问题,如果在控制系统,有时会引起继电器的误动作,不该吸上的吸上了,该释放的不释放。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

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

1.要根据原理图,安装图综合治理。
2.在负载端加电容,或分流电阻。
3.必要时,改为直流控制系统。

网友C(2013-12-29):
在负载端加电容,或分流电阻

网友D:
进线电源,控制柜有没有正确接地,感觉这个应该是接地不正确的问题

网友E(2014-03-19):
加IN4148二极管就可以解决,

网友F:
先看 LED的回路,一般情况下 如果LED的回路是彻底断掉的,想让他亮是很难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 LED有一端 还是有电的,另外一端可能有微弱漏电 导致的

查查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