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伺服位置控制接线图

楼主(2013-11-14):
我是伺服的初学者,请大家多赐教。以前用三菱伺服是速度控制,现在用位置模式控制,PLC用西门子S7-200输出脉冲,CN1A的2、3、12、13脚差分控制的接线,2和3是接负极,12和13直接接CPU的高速脉冲输出口还是要加个电阻,不加电阻是不是会烧坏控制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会,农民工不顶小日本 的产品 ,所从没用过 三菱 的伺服呀 !

网友B:
电压是5V的可以直连,如果是24V的则需要串2k/0.5W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