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有欧姆龙电脑编程连线图纸

楼主(2013-11-14):
那位老大有欧姆龙电脑编程连线图纸和端口针脚号排位

网友A:
OMRON PLC RS232口编程电缆接线图:

OMRON PLC侧是9针的阳头对应电脑侧的RS232接口是9针的阴头方式是:

1------接外壳

2------2

3------3

4,5短接  7,8短接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