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位移伺服控制过程速度曲线图

楼主(2013-11-14):
微小位移伺服控制过程速度曲线图

系统最大速度为Vmax=1000mm/s,加减速时间为100ms, 即加速度为a=10m/(s*s),当位移大于64mm时,即有梯形V-T曲线,而当行程小于64mm时,即会是绿色曲线而我想要在小行程时的是粉色的曲线,即保持加速度不变,即需要改变加减速时间,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1、行程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的频率设置问题;

2、如果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大,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

3、所以微行程采用绿色速度曲线,即驱动器是在低频率、低电压,电机是在低速度下运行;

4、实际上我们画的速度曲线图,不是实际运行速度曲线图,实际运行曲线图是S曲线形,这样微距离运行,只能是绿色曲线的情况,而不能是粉色曲线的样子!

5、这才是正确的S形速度曲线图,这样在微距离时,加、减速度是在S形控制范围内,是安全的。

6、如果你要在微距离控制时,设置加、减速度,离开S形控制的范围,电机过流时间短不会烧,驱动器短时过流会烧坏!

网友A:
1、楼上说的微小位移的控制,有多么小?

2、这样说,要是和脉冲当量比,那还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说很大;

3、因为电机由启动到停车到底能前进的最小距离是多少,是无法控制的!

4、这就是说,伺服位移控制还是一个开关控制方式,并非PID控制方式!

网友A:
你的微小位移都處在加減速 沒有勻速也就是電機永遠處在這尖峰電流 驅動器當然要燒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微小位移都處在加減速 沒有勻速也就是電機永遠處在這尖峰電流 驅動器當然要燒掉

1、“加、减速 没有匀速”不是原因;

2、应该是加、减速的加速度不能过大,即启动频率设置的合适,保证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加减速,就不会烧电机!

3、或者说过程进行的时间不能无限短,而要有足够的时间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微小位移都處在加減速...

一派胡言 啟動電源就是那麼大 你怎麼降低啟動電源 你以為PLC酷客 程度會輸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派胡言 啟動電源就是那麼大 你怎麼降低啟動電源  ...

“ 啟動電源就是那麼大,你怎麼降低啟動電源?”,笨鸟,我来教你:

1) 如果是交流调速,就是降低启动频率;

2)如果是直流电机就是降低启动电压;

3)降低时观察电机电流,电流不能超过电机允许最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你以為PLC酷客 程度會輸你? ...

1、你要输赢?所以你输了就骂人 !

2、你要是和大家讨论问题,学知识,你就会非常理智,心平气和!

3、我不想赢你,我想输给所有人,这样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网友A:
那為何畫三角形呢 怎麼不變成T形呢

你要降的電壓 是輸入的電壓 還是輸出的電壓 又怎麼讓他降電壓 不要只靠一張嘴 能降難道樓主不知讓他降嗎 還需要你在此吹噓嗎?

在本業的人士 每個都贏你 至少他們動手做過 他們能講出問題 你阿連問題都提不出來 只會放屁 要贏也是贏笨鳥 贏你老劉有什用 只能比較誰的屁比較臭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要降的電壓 是輸入的電壓 還是輸出的電壓 又怎麼讓他降電壓 不要只靠一張嘴

大家都知道 ,你不知道,“ 只會放屁”!

网友B:
你图片显示绿色的加速度很小,比黑色的小很多。但是你文字描述“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却行程越短加速度越大?

是不是图片和文字矛盾了?

网友A:
1、速度曲线由梯形(黑色)、三角形(黑色)、小三角形(红色),他们的行程由大到小变化,但是加速度没有变;

2、如果这样,保持加速度不变,行程再继续减小,行程的时间就会越短,加减速时间也就越短,这样理解对吗?

3、我认为,加减时间一定,加速度一定,如果缩短加减速时间,实际是增大加速度,所以导致微小距离时,“坏了个驱动器”。

4、驱动器的加减速时间,是按最大速度计算的加减速时间,不管你运行时的速度多么小,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一样,即加速度相同;

5、驱动器的加减速时间,是按最大速度计算的加减速时间,不管你运行时的速度多么小,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一样,即加速度相同;如果你在设置加、减速时间时,因行程缩短,加减速时间也缩短,实际加速度再增大!

6、这里有个加减速时间的概念和理解的问题!

网友A:
7、也就是说,在微小距离时,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不变,才能保证加速度不变;

8、也就是说,在微小距离时,你对加减速时间的理解错误,错误的认为加、减速时间与行程有关,将加减速时间也缩短,实际是增大了加速度!增大了电机电流!

网友A:
9、图中,红色小三角形的加速度,是加减速时间不变的情况;

10、图中,与红色小三角形行程相同的加减速时间设置的短、加速度大的图没有画出来,这是画图人对加减速时间的错误理解造成的!

网友A:
1、如图,加减速时间,是指电机从零速到最大速度对应的加减速时间;

2、在图中梯形、大三角形、小三角形的加速度相同,加、减速时间设定相同,都是图中标注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A:
3、如图,因行程短而缩短加减速时间设定的结果是,增大了加速度,增大了电机电流,如图红色三角形。

网友A:
4、图中彩色三角形,实际是增大加减速时间设定、减小加速度、减小电机电流的速度曲线;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加速时间和加速过程之间的理解有不明朗因素。

如果用“加速过程”替换“加速时间”去理解曲线图的意思,应该就是楼主的意思了。

从图中可以看出绿色的顶点和黑色的顶点都是一样的x坐标。是指一样的加减速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对于驱动器方面,它所说的加速时间却使刘翁所指的时间。所以是不需要修改这个时间的。

始终,楼主应该是在一些什么地方理解方面跟我们有点区别。说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楼主应该是在一些什么地方理解方面跟我们有点区别。说不出来。

1、主楼的内容,是一问一答;

2、问的是:

系统最大速度为Vmax=1000mm/s,加减速时间为100ms, 即加速度为a=10m/(s*s),当位移大于64mm时,即有梯形V-T曲线,而当行程小于64mm时,即会是绿色曲线而我想要在小行程时的是粉色的曲线,即保持加速度不变,即需要改变加减速时间,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3、答得是:

1、行程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的频率设置问题;

2、如果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大,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

3、所以微行程采用绿色速度曲线,即驱动器是在低频率、低电压,电机是在低速度下运行;

4、实际上我们画的速度曲线图,不是实际运行速度曲线图,实际运行曲线图是S曲线形,这样微距离运行,只能是绿色曲线的情况,而不能是粉色曲线的样子!

5、这才是正确的S形速度曲线图,这样在微距离时,加、减速度是在S形控制范围内,是安全的。

6、如果你要在微距离控制时,设置加、减速度,离开S形控制的范围,电机过流时间短不会烧,驱动器短时过流会烧坏!

网友A:
4、仔细看,有点“答”非所“问”;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加速曲线实际上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只能是个S形,在微小位移的情况下,就只能用到S形曲线的首尾两端较平的部分。

        加速度对应力矩,力矩对应电流,而在电流环中,因为电机电感的存在,电流的建立需要时间,电流环带宽越高,这个建立的时间就越短,力矩动态性就越好。

        烧驱动器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因为驱动器都会有电流限幅和过流保护的啊。如果用户参数设置不当烧了驱动器,那说明这个驱动器的保护功能做得不到位。

网友A:
5、问:……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

6、应该回答:

1)因行程足够小,设定的“加减速时间”随着减小,是错误的;

2)因为设定的“加减速时间”与行程没有关系,“加减速时间”是电机“零速”到电机最大速度的加减速时间;

3)“加减速时间”设定后,加减速过程的“加速度”就确定了,如图梯形、大三角形、粉小三角形的加速度相同;

4)如果减小“加减速时间”设定后,等于加减速过程的加速度增大了,电机电流增大了,如13楼的红色三角形速度曲线;这样做会引起不良的后果,烧驱动器!

5)所以行程不论多小,加减速时间不能跟着减小,而是保持不变,这样加速度不变,加减速过程电机电流大小不变!

网友A:
7、主楼的“答”,是从S曲线的角度,讲系统加速度不能突变,而是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变化的,这样在微小位移的运动控制中,速度曲线如图绿色三角形那样,不会出现加速度过大,电机电流过大,烧坏驱动器的情况!

网友A:
8、那么S曲线怎么形成的,S曲线是电流闭环限制延迟电机电流突变而产生的!

网友A:
樓主的圖 各人認為有問題的是 藍色T形圖應該比三角形的低些 並且T形的面積與三角形是相同

這樣的圖就與老劉的解釋是符合的 可是老劉的圖是錯的

同樣的系統 同樣的位移 縮短加減速時間 造成系統慣量過大 也造成過載(過電流) 不信去量驅動器的電流值 你就會發現這電流都是尖點(尖峰電流)

微小位移 其綠色三角形圖改成T形圖 與紫色三角形面積相同 道理同上 有做過標籤印刷機的朋友就知道 你印刷的長度越大 張數越少 但線速度高於印刷長度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加速曲线实...

你的說明正是極慢速的控制 也就是為何 現今的伺服採用高解析度的編碼器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圖 各人認為有問題的是 藍色T形圖應該比三角形的低些 並且T形的面積與三角形是相同...

1、这个图,表示几个行程不等的速度曲线,加减速时间怎么设置的问题;

2、既然是行程不等的速度曲线,速度曲线的面积由大到小分别是梯形、大三角形、小粉三角形,他们的加减速时间设置相同,加速度相同;

3、笨鸟讨论问题,要仔细理解题意,不要东拉西扯,张冠李戴,信口开河!

网友A:
4、13楼的图中,红色小三角形,是按行程小,加减速时间设置缩小,造成加速度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的情况,这个图回答了“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的问题;

网友:

系统最大速度为Vmax=1000mm/s,加减速时间为100ms, 即加速度为a=10m/(s*s),当位移大于64mm时,即有梯形V-T曲线,而当行程小于64mm时,即会是绿色曲线而我想要在小行程时的是粉色的曲线,即保持加速度不变,即需要改变加减速时间,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1、行程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的频率设置问题;

2、如果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大,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

3、所以微行程采用绿色速度曲线,即驱动器是在低频率、低电压,电机是在低速度下运行;

4、实际上我们画的速度曲线图,不是实际运行速度曲线图,实际运行曲线图是S曲线形,这样微距离运行,只能是绿色曲线的情况,而不能是粉色曲线的样子!

5、这才是正确的S形速度曲线图,这样在微距离时,加、减速度是在S形控制范围内,是安全的。

6、如果你要在微距离控制时,设置加、减速度,离开S形控制的范围,电机过流时间短不会烧,驱动器短时过流会烧坏!

如果讨论的是伺服的位置控制,不管是驱动器自己做位置控制、还是上位机做位置控制,对于楼主的这些分析,只能说不得要领、闭门造车!

“电机启动时的频率设置问题”,这个东西真不知道楼主上哪学习的? 在伺服驱动器中, 特别是永磁同步电机的伺服驱动器,从没有这个说法!

“如果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大,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 请问驱动器的手册里有设置“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菜单和参数吗?

如果没有这两个参数, 请问你怎么设置、那么实现?

如果有,麻烦你把这款伺服驱动器给“宣传”一下。

1和2中的你两个基本问题都不清楚, 其余的也不必讨论了!

网友:
如果是伺服做速度控制,最好不要用那些位置的数据如64mm来分析,在不同的参数设置和负载作用下,加减速跟这些位置数据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款好的伺服驱动器, 在允许的过载范围内是不会发生硬件损坏等现象的,跟驱动器的运行状态没有关系,要理解伺服不是变频器。

驱动器有过流、过载保护。

如果驱动器设计的有问题, 那硬件损坏是正常的!

网友:
鉴于最近胡言乱语的很多,我不想进一步的进行详细的技术探讨!

如果论坛的环境适合进行技术问题探讨,再讨论也不迟!

网友A:
对: 征

鉴于最近胡言乱语的很多,我不想进一步的进行详细的技术探讨!

如果论坛的环境适合进行技术问题探讨,再讨论也不迟!

        这是个问题,论坛的环境确实不太好。

        就像一个论坛本来是讨论高等数学的,却总有人把什么问题都扯到初等数学问题上去,说什么乘法除法都是个错误, 那是很烦人。

        只不过论坛是公共场合,也只能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加速度对应力矩,力矩对应电流,而在电流环中,因为电机电感的存在,电流的建立需要时间,电流环带宽越高,这个建立的时间就越短,力矩动态性就越好。

 ……

1、上述观点,在运动控制中是个十分错误的观点;

2、 电动机的电感电流,是无功电流,不是转矩电流,“电流环”对这个无功电流无调节作用;

3、“电流闭环”调的是有功电流,即转矩电流;

4、“电流闭环”是怎么调转矩电流的?

网友A:
5、先说说“转矩电流”在哪儿?

1)举例说,异步交流电机的转矩电流就是转子绕组的电流,它是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磁力线产生的感应电流!

2)转子速度n2与旋转磁场的转速n1同步时,这个感应电流就没有了,转子电磁转矩为零;

3)所以转子的速度n2<旋转磁场的转速n1,转差△n=n1- n2越大,转矩电流越大;

4)由于定子绕组与转子绕组的磁势平衡,所以定子绕组的电流的磁势N1 I1与转子电流的磁势N2 I2总是相等的,所以定子的电流I1跟随转子的转矩电流I2变化,定子的这个电流I1就是转矩电流;

网友A:
6、“电流环”是怎么调电流的?

1)因为转差△n=n1- n2越大,转矩电流越大,所以“电流环”调节转矩电流的方法就是调转差的大小;

2)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低频率f,调低n1,使转差△n=n1- n2,减小,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3)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高频率f,调高n1,使转差△n=n1- n2,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圖 各人認為有...

老劉你自己不懂就不要亂講話 我上面有提出驗<此处内容被屏蔽>(檢查)的方法 我還拿出標籤印刷機的例子 這都是我做過的項目 請問哪一項在張冠李戴

網友芳季至少還看出問題 "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 行程縮小100倍 但加減速確提高10倍(綠色三角形的斜率要大於梯形的斜率)_ 圖顯然是畫錯了  你阿還錯上加錯 難怪我老是說 你學的是"誤理" 非物理

网友A:
7、那么“速度环”调速度时,也会同时调电流、调转矩?

1)是的!“速度环”也是调频率f的,也是调转差△n=n1- n2大小的,也是调转矩电流的,只是它调节的目的,使电机速度恒定,电流环是使电机电流恒定而已!

2)举例说,电机的速度大于给定速度时,“速度环”就调低频率f,调低n1,使转差△n=n1- n2,减小,电机电流减小,电机转矩减小,电机速度减小,这样实现电机速度等于给定速度;

3)举例说,电机的速度小于给定速度时,“电流环”就调高频率f,调高n1,使转差△n=n1- n2,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电机转矩增大,电机速度增大,这样实现电机速度等于给定速度;

4)所以速度闭环工作时,也是调电流、调转矩,是电机速度达到需要的速度;

5)所以速度闭环工作时,不需要电流环“帮忙”调电流 ;

6)所以速度闭环和电流闭环用的是“同样的”PID频率调节器,只是给定与检测的对象不同,没有“带宽”等区别!

网友A:
对: 刘志斌

 1、这个观点,在运动控制中是个十分错误的观点;

2、 电动机的电感电流,是无功电流,不是转矩电流,“电流环”对这个无功电流无调节作用;

3、“电流闭环”调的是有功电流,即转矩电流;

4、“电流闭环”是怎么调转矩电流的?

5、先说说“转矩电流”在哪儿?

1)举例说,异步交流电机的转矩电流就是转子绕组的电流,它是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磁力线产生的感应电流!

        现在的伺服,多数都是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定子电流*sin功角就是转矩电流。

        不但可以实时控制转矩电流,还可以弱磁呢。

        不过说这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矢量控制不是个谎言。

        矢量控制的双电流(id、iq)闭环不但可以控制无功电流,还可以控制功率因素。

网友A:
8、那么交流同步电机、直流电机的“电流闭环”、“速度闭环”也是上面说的情况吗?

1)当然是一样的;

2)举例说交流同步电机:

A、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低频率f,调低n1,使功角减小,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B、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高频率f,调高n1,使功角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网友A:
3)举例说直流电机:

A、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低直流电压,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B、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高直流电压,电机电流增大,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网友A:
9、只要是调速电机,电流环、速度环都用的是同样的PID调节器,调节过程没有差别,调节物理对象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那么交流同步电机、直流电机的“电流闭环”、“速度闭环”也是上面说的情况吗?

1)当然是一样的;

2)举例说交流同步电机:

A、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低频率f,调低n1,使功角减小,电机电流减小,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B、举例说,电机的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环”就调高频率f,调高n1,使功角增大,电机电流增大,这样实现电机电流等于给定电流;

        既然是同步电机,定子频率和转子转速就是对应的,所以速度环控制频率即转速,不是电流环控制频率,当然电流环动态地控制功角是真的。

        不能用VF的思路来理解矢量控制,VF是不管转子位置的,只管定子,而FOC则时刻监视转子位置,通过电流id、iq双闭环控制功角(比如最常用的90度)和电流的大小。

        在稳态的时候,VF和FOC差不多,只是VF的功率因素一般会差一些,因为功角不一定刚好。

        但在动态的时候,FOC可以准确控制电流功角和大小,即可准确实时控制力矩,而VF在动态的时候功角不受控,力矩无法实时控制,甚至有可能超限而失调。所以做伺服,当然用FOC。

        电流环的电流控制能力决定了力矩控制能力,所以电流环带宽,不但有,还很重要!

网友A:
同一個系統 只是行程改變 只是加減速提高  需要談到伺服的理論嗎 你們究竟是在釐清問題 還是製造問題

我們的工作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 不是將簡單問題複雜化

网友A:
1、电机调速电路,对电机来说,就是电源,只能起电源的作用;

2、电机的速度、电流、转矩,任何时候都是电机拖动负载运动的原理在起作用;

3、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不可能产生超越电源以及电机原理的作用和效果!

网友A:
4、速度闭环的硬特性,电流闭环的软特性,是可调电源与电机原理的巧妙结合!这种结合是电源与电机原理的共性,不管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不管是异步电机还是同步电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电机调速电路,对电机来说,就是电源,只能起电源的作用;

2、电机的速度、电流、转矩,任何时候都是电机拖动负载运动的原理在起作用;

3、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不可能产生超越电源以及电机原理的作用和效果!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电机调速电路,对电机来说,就是电源,只能起电源的作用;

        这句话是完全对的。但是你以为电源只有幅度和频率两个参数,其实还有一个,叫相位。

        并且,这还只是说的正弦稳态电源,还没考虑动态。只有正弦稳态,才可以用相量法。

        VF是不控制相位的,而FOC控制相位。

        不信你去测量,VF的功角是不一定的,会随负载情况而改变,动态时还会有振荡,而FOC的功角,通常是确定的,因为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

        你啊,看来是没希望了,不懂没关系,可以学,可以问,但不谦虚,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没希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你以为电源只有幅度和频率两个参数,其实还有一个,叫相位。……

1、我们讨论的是电机调速电路,直流是调压调速,交流是变频调速;

2、交流变频调速的原理是,n1=60f/P,改变电源频率f调旋转磁场的速度n1;

3、正弦交流电压u=Usin(ωt+φ),与电机速度有关的就是角频率ω,所以我们叫变频调速!

网友A:
4、正弦交流电压u=Usin(ωt+φ),电压U决定了电机旋转磁场的幅度Φm的强弱;

网友A:
5、由于变频调速时,频率f减小,磁场Φm增强,或者饱和电机铁芯发热而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电源频率f减小的同时,必须减小电压,以保持电机磁场不增强而恒定!

网友A:
6、正弦交流电压u=Usin(ωt+φ),ωt+φ就是交流电的相位,相位就是旋转磁场的角位置

7、交流电机的调速电路,与正弦交流电的相位没有关系,就好像一辆汽车它的位置与它的速度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你以为电源只有幅度和频率两个参数,其实还有一个,叫相位。……正弦稳态,…可以用相量法。 VF是不控制相位的,而FOC控制相位。……

1、正弦交流电压u=Usin(ωt+φ),ωt+φ就是交流电的相位,相位就是旋转磁场的角位置;

2、交流电机的调速电路,与正弦交流电的相位没有关系,就好像一辆汽车它的位置与它的速度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3、交流调速电路,只调速,不控制旋转磁场的角位置,也控制不了旋转磁场的角位置;

4、 说“VF是不控制相位的,而FOC控制相位。”,是一句无知的谎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相量法。 VF是不控制相位的,而FOC控制相位。……不信你去测量,VF的功角是不一定的,会随负载情况而改变,动态时还会有振荡,而FOC的功角,通常是确定的,因为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

1、 同步交流电机变频调速,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是通过变频改变旋转磁场的速度,改变功角的大小,改变转矩的大小,改变电机电流的大小,来拖动负载运行;

2、只是速度闭环,使电机速度恒定为给定速度,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3、只是电流闭环,使电机电流恒定为给定电流,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4、说“VF的功角是不一定的,会随负载情况而改变,……而FOC的功角,通常是确定的,……”,又是一句傻话!

5、我们要速度稳定或者电流稳定,而功角跟随负载大小变化才能做到,怎么能控制功角确定???

网友A:
6、当频率增大时,旋转磁场速度n1增大,功角增大,转矩电流增大,转矩增大,拖动转子及负载提高转速;

7、当频率减小时,旋转磁场速度n1减小,功角减小,转矩电流减小,转矩减小,拖动转子及负载降低转速;

8、“调速”必然“调功角”,而“相位”与“功角”没有关系,而且调速不能确定相位,相位是角速度对时间的积分,φ=∫ωdt+φo  。

网友A:
        老刘,跟你说矢量控制无异是对牛弹琴,你连速度电流双闭环同时工作都不懂,不可能理解矢量控制。

        你不但双闭环不懂,单环PID都没搞懂,你先搞懂单环PID的输出u(t)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再搞懂双闭环,然后才可能懂矢量控制。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矢量控制有id、iq两个电流环,外面才是速度环、位置环,全都是同时工作的,我和你基本出发点就不一致,所以没有共同语言。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我还要做我的矢量控制,不再跟你谈这些无意义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

1、同步电机调速,就是通过频率的调节,调节功角的大小,功角增大、电流增大、转矩增大 ;

2、 说:“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就是一句傻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矢量控制有id、iq两个电流环,外面才是速度环、位置环,全都是同时工作的,……

1、如果“矢量控制有id、iq两个电流环,外面才是速度环、位置环,”,那就是说,“矢量控制有id、iq两个电流环”是控制电源频率的;

2、那 x_p_zhang 说的“相位控制”、“ 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就是一句傻话!就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3、为什么说笑话,因为骨子里什么都不知道,即就是他口口声声的“矢量控制”是个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才会编出这样那样的矛盾百出的“故事”!

网友A:
4、所谓的“矢量控制有id、iq两个电流环”是一个谎言,因为“id、iq”的给定和检测压根就是不可能的!

5、大家看到的“电流环”,都是直接给定电机电流和直接检测电机电流的!是实实在在“电流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 说:“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就是一句傻话!

        这是做矢量控制的人都知道的常识,你不懂,就说是傻话。

         唉,全世界人都傻,就你一个人聪明,好了吧?你就在你的夜郎国里自大到永远吧。言尽于此!(什么时候等我退休了,有时间了,再来给你解释。)

网友A:
6、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控制中:

1)位置环是开关控制模式,确定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运行状态;

2)速度环是保证电机运行在给定速度上,其机械特性为硬特性;

3)电流环是保护环,保证电机电流在允许的最大电流下工作,举例说失速保护!

网友A:
7、在“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中:

1)位置环是开关控制模式,确定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运行状态;

2)电流环是保证电机运行在给定电流或转矩上,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3)速度环是保护环,保证电机速度不飞车超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矢量控制的人都知道的常识,你不懂,就说是傻话。……

1、“矢量控制”是常识,你懂,怎么又能讲出“相位控制”、“ FOC的双电流环闭环控制,能把功角稳定在确定的值”这样的傻话!怎么又能讲出这样自相矛盾的笑话!

2、既然是常识,常识只有一个,“矢量控制的故事”的内容怎么一人一套,是凭人胡说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单环PID都没搞懂,你先搞懂单环PID的输出u(t)是什么意思,……

1、PID闭环调节,输入的是以零为基点的“±偏差 ”,输出的是这个“±偏差”的P倍数、I积分、D微分之和,自然是以零为基点的纠偏电压;

2、x_p_zhang 说PID输出的不是纠偏电压,是电压……,挣着眼说瞎话、说傻话!

3、x_p_zhang 说PID输出的不是纠偏电压,是电压……,挣着眼说瞎话、说傻话!还张口闭口说别人不懂PID,实际上是无知的原因!

网友A:
老劉 你不是很厲害嗎? 你不是很懂嗎? 談了近100樓的PID的討論 怎麼這個正是PID的問題 你就不敢吱聲 連屁也不敢放了嗎? 小心腸胃會脹氣的

天氣冷了 你劉老多保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1、 笨鸟如果不是吹牛,就说说“當天問題就已解決。”是怎么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一般维修人员,排除故障后都很兴奋,会涛涛不绝的讲述他是怎么分析故障现象的、是怎么判断、检测和排除故障部位的!

3、笨鸟自己排除的故障,自己却“不敢吱聲 連屁也不敢放”,是不是笨鸟吹了牛,没啥说,非常尴尬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1、 笨鸟如果不是吹牛,就说说“當天問題就已解決。”是怎么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一般维修人员,排除故障后都很兴奋,会涛涛不绝的讲述他是怎么分析故障现象的、是怎么判断、检测和排除故障部位的!

3、笨鸟自己排除的故障,自己却“不敢吱聲 連屁也不敢放”,是不是笨鸟吹了牛,没啥说,非常尴尬是吧?

---------------------

哈哈哈 笨鳥怎麼會吹牛 若問題沒解決還能在此跟你閒聊嗎? 最重要是讓你老劉開不了口  講了半天的PID 都是假的 老劉趕快承認不懂 我的答案就會出來 否則你就慢慢憋著 不要憋出病來 保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笨鳥怎麼會吹牛 若問題沒解決還能在此跟你閒聊嗎? 最重要是讓你老劉開不了口  ……

1、笨鸟如果没有吹牛,怎么不敢讲述自己是怎么排除故障的?

2、笨鸟排除故障,却要别人说故障的原因是什么,论坛上有这个规矩吗?

3、吹牛就是吹牛,想骗人,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不敢吱聲 連屁也不敢放”!还想骗别人,岂有此理???!!!

网友A:
哈哈哈 老劉 答不出來嗎 不懂嗎 只要承認 笨鳥就會說明嗎

笨鳥能排除問題當然知道原因 這就是專業 你懂嗎 專專---業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不懂 只有你自己自欺欺人 承認嗎 就知到笨鳥是吹牛 還是騙人

這麼簡單的PID問題 你不是跟網友辯了 100多樓 答不出來怎麼對的起那些崇拜你的朋友

网友A:
哈哈 我回來了 PID的問題還是不敢回答

這麼簡單問題還是讓你破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回來了 ……

1、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2、“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来告诉大家,“當天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网友A:
這題目你躲過初一 也逃過十五 實在是你老劉太過"禮義廉"

怎麼解決不是告訴你是PID的問題嗎? 重點是原因

你若無法回答 那哪邊涼快 就哪邊去 少來碰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麼解決不是告訴你是PID的問題嗎? 重點是原因……

1、说明白点儿,“ 是PID的問題”,是控制那个物理量的“PID的問題”?

2、说明白点儿,“ 是PID的問題”,是控制那个物理量的“PID的問題”?是PID的什么“問題”?

3、笨鳥慢飛 想编个故事骗人吧?怎么故事那么难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麼解決不是告訴你是...

哎 老劉 你的程度太差了 怎麼問問題你都不懂 還想跟人談解答

計算公式一堆 碰到問題 不知用哪一條公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計算公式一堆 碰到問題 不知用哪一條公式  ...

 是啊?笨鳥慢飛说说是哪一个公式?哪一个PID?

网友A:
我又不導公式 我怎麼會知到哪一條  怎麼你談了近百樓的PID 搞了半天 都是青蛙跳水 不通 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導公式 我怎麼會知到哪一條  怎麼你談了近百樓的...

1、笨鸟自己排除的故障,笨鸟自己说的PID故障,笨鸟“怎麼會”不知到“哪一條”???

2、说明笨鸟“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是在吹牛骗人而已!根本就没有排除故障那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導公式 我怎麼會知...

這不是故障 不要瞎說 你懂就講 不懂就承認不懂嗎 何必當七月半的鴨子 嘴硬 承認不懂 我就講答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