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和LD的选择

楼主(2013-11-14):
现在做了个项目,以AC500为基础,涉及从485读多个传感器(实时、非实时都有),数据加工处理,输出控制二路步进电机(包括速度控制)、接收反馈信号等以及参数控制等等功能。目前项目基本完成了,在Codesys里基本上都是用ST写的,不同的功能由不同的子程序完成。

  但现在老总说,要全部用梯形图,并且不使用子程序,才符合工控的习惯。。。。。。。请教,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程序可以把ST转为LD的?

网友A:
可能老总的习惯是 LD ,  这个没有直接转换的功能,   只能一步一步照着写了,

或者 还有一个方法,对ST 写的 每个功能块 做详细的 说明文档, 调用部分用 LD 写,

这样效率更高,有的 大量数据处理的 FB块 本来就不适合用LD 去写, 要去转换的话可能要写很长时间哦,。

网友B:
AC500是使用Codesys编程,ST语言编程是非常方便简洁的。而使用LD来编程,远不如使用西门子或三菱方便。ST可以转换LD,你可以试试。不过看起来可能阅读性更差。

网友B:
至于贵公司老总所言,我只能表示无语。。。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哥们的回复,因为程序还是比较复杂,要改成LD非常非常费劲,而且不得使用子程序更要搞晕死。我只有弱弱地给老总说,没有必要全改成LD,CodeSys自带的例子基本上都没用LD,也有很多子程序,可以他总是隔几天就提一下这事,搞得我看到他总是心惊胆战的。但是也没有个权威的说法能说服他啊........

网友B:
程序使用何种语言编程,与使用者的习惯有关,并非LD是工控的习惯;LD语言比较直观,对于用户水平的要求和能力相对较低;而ST语言的使用者往往是高级语言编程过来的,或者对高级语言有一定的了解者。

使用子程序编程是比较优秀的工控人必备的编程能力。

网友C:
你们老总不是一般的2。

我觉得只要不是二进制逻辑关系,代码就是比梯形图好懂。特别是数学运算,梯形图就跟天书一样,中间变量搞得自己都晕。

楼主(2014-03-06):
以为过去了,却从来没过去过!现在天天洗刷我,说梯形图怎么好怎么好,我准备自己出钱在公司内悬赏,谁能照着我的程序用梯形图做得好,我给钱再辞职!!

网友D(2019-07-22):
使用st少的人确实不习惯~~~

网友E(2020-02-22):
使用st少的人数太少了,而且资料也很少。

网友F(2020-05-27):
习惯用ST,更接近英语语法,并且自由度更大。

网友G(2023-04-28):
自己写FB功能块,把一些功能全部包含进FB功能块中。然后逻辑主程序用LD写

ABB对LD的支持不太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