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电动调节阀?

楼主(2013-11-14):
1、打开电动执行机构外罩即可进行外部接线。在执行机构和阀门开始工作前,以及移开外壳钱应切断执行机构主电源。
2、在电气线路连接后检查纤维开关时否正确,首先手动执行机构大行程中不,装上外壳后在两个方向发出一个短促的电信号并观察推杆和阀杆,如果执行机构安装错误,对于单相电机只需要交换开、关接线,助于不要超过阀门行程。
3、将200V电源相线连接到“L”端,中线连接到:“N”端。
4、为避免冷凝水进入执行机构,在环境温度变化大或湿度大的情况下,需要装加热电阻。
5、手轮操作:必须先断电源,再手动操作手轮。
6、在安装电动调节阀时,请不要直接采用电焊操作,一面随坏内部电子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