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星三起动的电机线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如图所示的,110KW星三起动。我只知道电源主线可用95MM平铝线。但是电机M上下所接的6根线,要几平方的合适呢?这个公式怎么计算?谢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A:
一半就好了!!!!!!!!

网友B:
  线截面积是要查每种不同线及走线方法不同来选线大小的,电流是按电机功率计算

网友C:
小2级的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