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西门子S7-200PLC编程

楼主(2013-11-14):
我灌装机程序坏了是西门子S7-200PLC系统 怎么下载啊急 谢谢了

网友A:
S7-200下载程序所需硬件

1.装有S7-200编程软件的电脑

2.S7-200编程电缆,PPI电缆

下载程序步骤:

1.将电脑和PLC用通讯线连接起来

2.开启电脑和PLC

3.PLC运行在STOP位置

4.打开编程软件

5.正确设置PC/PG接口

6.执行下载

楼主:
大神  你能不能传给我 我QQ332804160@qq.COM  急用 谢谢

网友B:
    楼主,你是什么没办法给 200PLC 灌装机程序 ?

    要想给 S7-200 PLC 下载程序所需硬件和软件如下:

1,装有S7-200 STEP 7 MicroWIN 的编程软件的电脑

2,有了电脑还要有S7-200编程电缆,PPI电缆或是 USB DP/MPI 适配器,下图为 SIEMES PG 专用的 MPI 电缆

3,有了硬件将电脑和PLC用通讯线连接起来,连接好后就开始下载程序.

4,开启电脑 和 给 PLC上电并在 RUN 状态或是STOP位置

5,打开编程软件并点击下载按钮,出现如下图:

6, 点连接后执行下载

楼主:
关键是现在西门子s7 200PLC系统不知道去那下载。你知道吗

网友C:
你有源程序吗?

编程线 编程软件 电脑都有

会下载程序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网友D:
下载编程软件在这里

你可以下载200的SP9;

至于程序,你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