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135指针指向的地址位置

楼主(2013-11-14):
请问程序中*VD135指针指向的地址位置在哪里?

这是原文的连接http://www.ad.siemens.com.cn/applic/as/s7_200/freeport.asp

网友A:
建议查询一下帮助文档中的变址寻址

网友B:
ATH   VB105, VB135, 8

         这里不是MOVD指令,而是用ASCII转16进制写入的,从VB105到VB112,一共8个ASCII字符转换后形成一个地址指针。

         具体*VD135的指向就是VB105-VB112的内容所指向的地址,有点别扭,但是指向是这样的,这个指针是通讯接收后,根据接收的内容确定的,高人所编,精髓所在!

楼主:
谢谢sbkkan,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