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磁起动器,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

楼主(2013-11-14):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特点:

1、铸铝合金或钢板焊接外壳,表面喷塑。

2、内装系列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信号灯、自复位万能转换开关或按钮等元件。

3、可控制交流50Hz、380V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起动、停止、换向,并对过载、短路、断相及失压等进行保护。

4、钢管或电缆布线。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适用范围:

1、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场所:1区、2区。
2、爆炸性气体环境:ⅡA、ⅡB。
3、温度组别:T1T4。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V)   额定电流(A)   被控电动机的最大功率(KW)   热继电路整定电流调节范围(A)

220V   380V

BQC-10   380   10   2.2   4   0.25-0.35,0.32-0.5  0.45-0.72,0.68-1.1  1.0-1.6,1.5-2.4   12.2-3.5,3.2-5.0  4.5-7.2,6.8-11  10-16,14-22  20-32,28-45  40-63,53-85  75-120,100-160

BQC-10N

BQC-20   20   5.5   10

BQC-20N

BQC-40   40   11   20

BQC-40N

BQC-60   60   17   30

BQC-60N

BQC-100   100   30   50

BQC-100N

BQC-150   150   43   75

防爆标志   防护等级   防腐等级   进线口螺纹(G)   电缆外径(mm)

ExdeⅡBT4   IP54   WF、WF1、WF2   1   Φ12-Φ18

1   Φ15-Φ22

1   Φ20-Φ26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电气原理图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型号含义

BQC51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外形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