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接线

楼主(2013-11-14):
求三菱PLC通过继电器控制两组电磁阀的具体接线方法?

(PLC、继电器、电磁阀都是24V)

楼主:
没解决,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2015-08-26):
引用 楼主:
没解决,怎么没人回答呢?

Y0输出来是多少伏特的电,是接在继电器的正极还是负极?

一个线圈24V的继电器,线圈得电后,能不能导通220的电到电池阀?

网友B(2016-01-25):
看y0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y0输出是高电平就接继电器线圈的正极,y0输出是低电平就接继电器线圈的负极,

网友C:
学习学习再学习,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