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wincc自动启动

楼主(2013-11-14):
我点击“开始”—在点击“运行”输入“cmd"后,进入命令提示符后,输入"reset_wincc"后,关闭wincc后,把项目工程拷贝后。在autostart内设置好,电脑重启后,wincc也不能进入自动启动状态,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1. PC机点击“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winCC”-----“AUTOSTART”。
  点击“AUTOSTART”----对话框,选择Wincc项目的路径,在“启动时激活项目”前打钩。
  确定完成。

2. 使用WINDOWS自带的启动选项,打开文件夹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你计算机登陆的用户名\「开始」菜单\程序\启动
  把WINCC的项目文件 .MCP文件的快捷方式放到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C机点击“开始”--“所有程序”----“Si...

 你说的1和2这两项我都试过了,不行啊,自动启动不了啊

网友A:
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

 xp-sp3系统啊,进入命令提示符后,输入"reset_wincc"后,关闭wincc后, 你说的1和2这两项,自动启动不了

网友B:
   第二项就可以的呀,我试过,楼主的软件安装是不是有不完整?

网友C:
很可能是安装的软件部完整。

网友C:
个人建议最好是在SP2的系统下安装WINCC6.2

网友D:
自己手工把需要的项目加载,启动,然后再autostart试试看。

网友E(2016-05-26):
大家好,我的电脑是windows xp sp3 ,wincc是 7.0 SP3 ASIA ,1台安装完WINCC7.0后在SIMATIC-WINCC-AUTOSTART 设置好,在SIMATIC-WINCC就找不到AUTOSTART ,另外一台一直可以找到,无论怎么设置,就是在开机后不运行,实在搞不清楚,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