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急急

楼主(2013-11-14):
请问怎么样使用模拟量模块检测外部电压?罗克韦尔PLC型号是Micro830,模拟量模块型号是2080-IF2,编程软件是CCW,大神们怎么在软件上使用模拟量指令?在RSVIew 32软件上怎么弄?非常感谢大神们。。。

网友A:
你好

罗克韦尔PLC根本没用过,也没见过。我帮不上啊,大神们都去开会了,查手册自己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罗克韦尔PLC根本没用过,也没见过。我帮不上啊,大...

 谢谢啊

网友B:
   罗克韦尔 AB 的 PLC根本没用过,也没见过。

所我也帮不上啊,大神们今天周末都去开房间,KTV 去了,只能自己查手册自己啃吧

网友C:
你检查外部的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