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写入过程

楼主(2013-11-14):
想问一下台达触摸屏数值写入过程    是一直写吗

网友A:
台达的不知道,维纶的就是确定的时候写一下。当前屏幕编号就是变更的时候写一下。其余时间都不操作的了。

楼主:
我理解的是  写入的时候先读取要写入的寄存器  然后把读取的数据一直写入。

网友A:
他没研究读。只是在问写。读了然后一直写,那读来干嘛呢?又不读又不写,原来是怎样就怎样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