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跟仪表通讯问提

楼主(2013-11-14):
两台差不多的流量累计仪表, 功能相同,通讯协议也完 全相同。是同一个人(或小作坊)做的两个批次的仪表。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做试验时,都可以正常通讯,返回结果也完全一样。

当用永宏PLC跟两台仪表通讯的时候,其 中一台正常,另 一台就是不能通讯。报错AA好像是说不合法的地址。

怎么回事呢?同一个程 序同一个PLC做的试验。

网友A:
有没有站号之分呢?如果有,是不是站号重复了。

楼主:
不是站号啊内部有几条通讯指令,只发指令的就正常 ,读数据的就不正常,偶尔也有正常读的。不知道通讯MD1模式,是靠什么认为通讯完成的 的呢?接收的数据又没有结束 的。

网友B(2013-12-23):
传然后收的模式的话,是根据TIMEOUT时间来判断的,内定0.5S;其他都没错的话可以试试修改下传输延迟与接受异常侦测时间等。

网友C(2014-01-23):
引用 网友B:
传然后收的模式的话,是根据TIMEOUT时间来判断的,...

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传然后收的模式的话,是根据TIMEOUT时间来判断的,...

 赞一个。

网友E(2014-05-19):
引用 网友B:
传然后收的模式的话,是根据TIMEOUT时间来判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传然后收的模式的...

网友(2015-07-03):
地址设对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