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型或K型热电偶怎么切换?

楼主(2013-11-14):
不是通过修改D8045来选择E型或K型热电偶吗?现在需要转换成K型热电偶……求助!

网友A:
您好,是用设置D8123=1,就可以切换成K型热电偶了,D8045是针对B系列的。

网友B:
您的70H设置D8123=1就可以切换成K型热电偶了,具体您可以参照触摸屏一体机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