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的实时数据库中添加了变量怎么和PLC的程序连接不上?

楼主(2013-11-14):
我在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的实时数据库中添加了变量,怎么和PLC里的没连接上呢?控制不了呢?

网友A:
设备窗口--添加你的PLC ---然后连接实时数据库的数据与PLC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窗口--添加你的PLC ---然后连接实时数据库的...

X0010和PLC里面的X10就是对应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