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分好几种,都能测温度吗?

楼主(2013-11-15):
EM231分好几种,都能测温度吗?

网友A:
都能测温度 只是使用的传感器不一样,EM231 TC  可以直接采集热电偶信号。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RTD 可以采用热电阻信号。

网友B:
普通EM231接温度变送器也可以测温度,关键看你的现场传感器选的什么,然后才能选模块,其实温变还是不错的,不像热电偶还得需要补偿导线,还容易受干扰,用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