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运动控制卡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15):
一直比较好奇  运动控制卡相比PLC价格便宜  程序控制方面也比PLC简单    两者在运动控制方面都有什么优缺点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是控制电机运动的专业控制卡,plc控制常规开关量模拟量。本身都可以编程,连上位机

网友B:
前者是专门为解决电机运动 而设计的,它把运动的很多实现的细节包装起来了,留给用户的就是一些简单的接口和命令而已。所以使用起来就会感觉很方便

而PLC是一个通用器件,个别针对性的除外。如果去控制运动,往往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控制过程中的细节,当然有运动功能的PLC也是尽量的封装细节,提供接口和命令给用户。

网友C(2014-01-24):
就一块运动卡压根用不了,还要配台电脑/工控机,加IO扩展,或和PLC通信,稳定性不如PLC,特别是现在CPU芯片便宜以及软PLC的普及,运动控制这块,PLC和运动控制卡/控制器,将不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