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减速器,低转速电机

楼主(2013-11-15):
我司主要从事运输机械的行业,在设计时,一直采用1500转(4及)电机,以及sew2级减速机,而减速机的成本很高,我想请问哪位大哥,如果选用低转速电机(6级或者8级),以致减低传动比,选用1级减速器,降低成本。。。可行么?(高低转速电机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用途限制,除了级数多,转矩大,效率低)~~另外,使用减速电机(齿轮马达)可否达到预期效果?(貌似减速电机比减速机还便宜)~~

关于减速机成本,减速电机成本,高、低转速电机成本,调速电机成本的大概。。。请哪位大哥也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整体来说,还是用减速机比较合理,高极数电机成本也比4极电机高的,而且现在做电机很多很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来说,还是用减速机比较合理,高极数电机成本也比4极...

考虑过级数高成本高,但这个相比较减速器降级降低成本来说,不算大。。减速器有额定转矩,高等级电机同功率情况下转矩较大,乘以工况系数可能会大于额定减速器额定转矩吧~~~

网友B:
要看电机的 最大转矩和减速机所能承受的最大转矩,大电机加小减速机可能会导致电机把减速机损坏,小电机加大减速机成本上不合适

网友C:
减速器级数有什么区别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