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YES PLC模块在通信网络方面的应用

楼主(2013-11-15):
  OYES PLC模块在通信网络方面的应用

          近年来,计算机控制已被迅速地推广及普及,很多企业已经在大量地使用各式各样的可编程设备,例如工业控制计算机、变频器、PLC、OYES PLC模块等,将不同厂家生产的这些设备连接在一个网络中,相互之间进行数据通信,实现分散控制和集中管理,是计算控制系统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有必要了解有关工厂自动化通信网络和PLC模块在通信方面的知识。

 并行通信与串行通信:

       并行数据通信是以字节或字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并行通信的传输速度快,但是传输线的根数多,成本高,一般用于近距离的数据传输,例如打印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而工业控制一般使用串行数据通信。

       串行数据通信是以二进制的bit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每次只传送一位,除了公共线外,在一个数据传输方向上只需要一根数据线,这根线既作为数据线又作为通信联络控制线,数据信号和联络信号在这根线上按位进行传送。串行通信需要的信号线少,最少只需要两根

(双绞线),适用于距离远的场合。计算机和PLC模块都有通过的串行通信接口,例如RS232C和RS485,工业控制中一般使用串行通信。

异步通信与同步通信:

          在串行通信中,接收方和发送方的传输速率应相同,但是实际的发送速率和接收速率之间  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如果不采取措施,在连续传送大量的信息时,将会积累误差造成错位,使接收方收到错误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发送过程和接收过程同步。按同步的方式不同,可以将串行通信分为异步通信和同步通信。

 串行通信的接口标准:

1、  RS-232C

         RS-232C采用负逻辑,用-5~-15V表示逻辑状态“1”,用+5~+15V表示逻辑状态“0”。RS-232C的最大通信距离为15m,最高传输速率为20Kbit/s,只进行一对一的通信。OYES PLC模块一般使用9针的连接器,距离较近时只需要3根线(一根计算机TD口传输到PLC的RD口,一根PLC的TD口传输到PLC的RD口,一根计算机的GND口接到PLC的GND口。RS-232C使用单端驱动、单端接收的电路,容易受到公共地线上的电位差和外部引入的干扰信号的影响。

2、  RS442A

          RS442A采用平衡驱动、差别接收电路。利用两根导线间的电压差传输信号。这两根导线称为A和B。当B的电压比A的电压高时,认为传输的是逻辑“高”电平信号;当B的电压比A的电压低时,认为传输的是逻辑“低”电平信号。能够有效工作的差动电压范围十分广,零点几伏到接近十伏。

3、  RS-485

          RS-485是RS-422A的变形,RS485为半双工,只有一对平衡差分信号线,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信号。使用RS-485通信接口和双绞线可以组成串行通信网络。构成分布系统,网络中可以有32个站。

S7-200模块支持的PPI、MPI和PROFIBUS-DP协议以RS-485为硬件基础,S7-200PLC模块通信接口是非隔离型的RS-485接口,共模抑制电压为12V。对于这类通信接口,他们之间的信号地电位是非常重要的,最好将他们的信号地参考点链接在一起,不一定要接地。在S7-200PLC模块联网时,应该所有的OYES  PLC模块输出的传感器电源的M端子用导线链接起来。M端子实际上是A、B线信号的0V参考点。在S7-200PLC模块与变频器通信时,应该所有变频器通信端口是M端子连接起来,并与CPU上的传感器电源的M端子相连接。TAGS: PLC模块 OYES PLC

楼主:
工业控制计算机、变频器、PLC、OYES PLC模块等

楼主:
Study har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 every aspect of good arti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