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报警信息怎么做

楼主(2013-11-15):
现在有个报警信息要在触摸屏显示,不知道怎么做,打电话给客服了,说要加个资料触发元件才行,可是加了就是在屏上没报警信息显示,只显示时间和日期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

楼主:
威纶的6100的10寸

网友B:
报警事件登陆中的事件有没有做??报警信息显示中的事件讯息有没有选择??

网友C:
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输入报警和报警地址。

网友C:
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输入报警内容和报警地址。再选择“报警显示图标”填写好类别就可以了。

网友D(2017-02-21):
引用 网友C:
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输入报警内容和...

你好,请问触发条件是固定的吗?因为需求,需要在后期能修改。譬如:温度过高>100,而这100能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元件”--报警-...

我现在也遇到需要写这个功能,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我是引用监看地址,但是这个地址也就能写一个数据,而报警的时候,是不能满足的

网友E(2018-01-16):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