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按钮上的文字想做成颜色变化,不知道怎样实现?

楼主(2013-11-15):
请教组态王按钮上的文字想做成颜色变化,不知道怎样实现?也就是置0时为文字为红色,置1时为绿色。

力控软件很好实现的。

网友A:
点选 填充属 则可以了

网友B:
  和 力控 都差不多,在按钮 两个状态时的填充属性选择对应颜色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 力控 都差不多,在按钮 两个状态时的填充属性...

网友D(2014-04-13):
不行吧,我试了没有按钮二个状态的属性,只有文本的属性阀值

网友E(2017-02-16):
楼上貌似根本就没有过组态王吧。按钮根本就没有填充属性好吗,亲。一帮坑货。死一边去吧,跑到这里误人子弟。

网友F(2017-04-17):
把按钮上的文字删除  用文本添加文字后再用文本色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