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容量不足也是造成接触器损坏的直接原因

楼主(2013-11-15):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某汽车生产线,生产线刚刚投入试生产,我们接到客户在现场的反映:在汽车的喷涂车间,风机和水泵回路的接触器接连发现主触头粘连和烧毁,且换上新的产品后使用不久后还是出现问题。
    为了不影响客户的正常生产,我立刻飞往了鄂尔多斯,这里不愧被称为“鬼城” 高楼大厦不少,街道整洁干净,但路上很少看到人和车。来到客户现场后,先观察了客户已经换下损坏的接触器,我发现了几个规律,首先都是主触头有明显的烧蚀痕迹,其次都是直流24V的控制电压,且基本都是一个回路中现象最为明显。
    进入生产线后,检查了配电柜内布线及产品配置,选型配置和负载都没有太大问题,然后我使用了福禄克435的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了主回路的电压,电流和谐波等基本电源质量参数,检查过后发现,这些直接起动回路虽然起动冲击稍大,但也不至于造成接触器短期内损坏,随后检查控制回路,直流控制电压稳定,由于出问题的接触器都是直流24V控制,因此着重检查了控制回路,柜内有20多个这样的回路,但此时只运行了几个回路,大多数回路处于停止状态,由于处于生产状态,不能随意起停设备,因此只能耐心观察,继续检查控制回路,这些回路都是PLC自动控制,上方配有5A的直流电源,于是我开始计算这些回路接触器线圈的功耗,一台接触器的功耗电流大约0.5A,那么只要同时运行10台接触器总功耗电流就达到5A,而此时只有5个回路在运行,还没有10多个回路同时运行的情况,但同时运行10多个回路的情况是肯定存在,到了中午,客户都去吃饭了,为了验证我的观点,我继续观察,终于观察了一个多小时,当生产到达某一个工况的时候,此时10多个回路运行,而直流电源的过载报警灯亮起,而此时还有近一半的负载没有投入运行,此时电源容量已经不够了,我也及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之后,与客户一起重新计算了功耗电流和电源容量,接触器损坏的原因就是电源容量不足,当大于10个回路运行时,电源容量不能满足接触器的吸合功率,造成接触器吸合力不足,而直接起动电流冲击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运行,会大大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寿命造成损坏。
    分析过后,客户决定把回路较多的生产线换成了10A或15A的电源,到现在过去了2个月了,再次询问客户,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

网友A:
电源容量不足,接触器吸合发生抖动,不烧就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