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工控产品的市场定位

楼主(2013-11-15):
PLC+HMI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的市场定位,求高手给个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也是个发展趋势。体积小,比较适合简单的短距离控制。

比如机床、控制箱、小型流水线等等

网友B:
研究了一下,通过触摸屏来对I/O站进行通信,以达到控制其输入输出。

在编程的时候要求较高,同时要选用性能和质量较好的HMI。

现在I/O远程站点做的也相当强大,不但单机点数越来越多,模块化,而且带有自诊断等等功能,并且兼容多种通信方式。在保证可靠性且降低成本的情况下,还减少设备维护时间,而且对于拓展也非常便捷。

网友C:
比较不太看好。

小用户群。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个卖点.

方便,并且价格便宜.

适合小机器.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