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两相间电容值,求单相电容值计算公式

楼主(2013-11-15):
一低压配电室因谐波严重,电容衰减较快,铭牌参数 480v  100kvar  3*460uF,现用电容表在外部实测各电容值如下:

AB=478uF,BC=430uF,CA=339uF,请问各单相电容值Ca、Cb、Cc如何求得?求该值目的是计算电容器组与6%电抗器串联后的谐振频率到底偏移到多少Hz,以免电抗器--电容器组发生串联谐振。

楼主:
如图:(修正)

楼主:
似乎已找到解决方向,推导中

网友A:
设3个电容为C1\C2\C3,2串1并列方程组。

网友B:
Cab=Cb+Ca*Cc/(Ca+Cc)其余类推

楼主:
方程式都正确,问题是如何求解,即在电容器组外部测得AB=3,BC=4,CA=5,求Ca=?Cb=?Cc=?

网友A:
列了下方程组,算不来,(a-b)(b-c)都记不得了如何分解了,完了!初中生都不如了。

这个靠谱

还是求助软件吧,313.9     367.89     169.62

楼主:
谢谢冰川给出的正确答案(通过反运算验证),为知道电容器衰减后的谐振频率,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该问题,我的解决思路有以下四种:

1、测量三相电流,电压,然后对比以前新安装投入时的正常电流,按比例估算电容器无功容量,即可知道容量衰减程度,但要计算谐振频率还有难度。

网友B:
设Ca=x,Cb=y,Cc=z再按5楼的数值得以下方程

3=y+xz/(x+z)      等式左右乘以x+z得3x+3z=xy+yz+xz----------1式

4=z+xy/(x+y)      等式左右乘以x+y得4x+4y=xy+yz+xz----------2式

5=x+yz/(y+z)      等式左右乘以y+z得5y+5z=xy+yz+xz----------3式

1-3式右边相等,每两两互减后可得3元一次方程组的3个方程,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2、通过计算正常电容器电容值发现:,任意两相间电容值:(460/2)+460=690,  3*690=2070,2070/460=4.5,于是478+430+339=1247,1247/4.5=277

与正确平均数值(313.9+367.9+169.2)/3=283相差不大,误差不到3%,只是不能准确确定各单相电容值,在没有找到计算软件和计算公式之前有实际参考意义,可大概求出谐振频率。

楼主:
3、测量AB时,把C与B短接,测量BC时A与C短接,测量CA时B与A短接,可以很快求Ca Cb Cc

楼主:
4、通过电气的其他方法,推导出实用计算公式,目前正在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Ca=x,Cb=y,Cc=z再按5楼的数值得以下方程...

数学学得好就是不一样,非常感谢winter938提供解方程思路,但如何把它移植到电子表格自动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Ca=x,Cb=y,Cc=z再按5楼的数值得以下方程...

 毕业这么多年都还能保持良好的数学能力,佩服。

看来还是少用计算机,多动脑为好,翻出《高数习题集》每天2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Ca=x,Cb=y,Cc=z再按5楼的数值得以下方程...

可能我的图没标示清楚误导了winter938,已修改,正确的方程组应该如下:

3=x+yz/(y+z)     3y+3z=xy+xz+yz     3y+3z=4x+4z

4=y+xz/(x+z)     4x+4z=xy+xz+yz     4x+4z=5x+5y

5=z+xy/(x+y)     5x+5y=xy+xz+yz     3y+3z=5x+5y

整理得:

4x-3y+1z=0

1x+5y-4z=0

5x+2y-3z=0

由于等式右边都为0,总是算不出,本人数学没学好,求解。。。

网友B:
楼主可由整理得到的第一个式子得到z=3y-4x,将此代入后面的两个式子,得到两个不含z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类似上面的消元法再消去x或y即可求出解。其实我支持楼主10楼的做法,现实可行求解简单。

楼主:
把z=3y-4x代入后面两式得:

1x+5y-4(3y-4x)=1x+5y-12y+16x=17x-7y=0

5x+2y-3(3y-4x)=5x+2y-9y+12x=17x-7y=0

后面不知如何求解。。。这样解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接着楼主的可以得y=17x/7,Z=3y-4x=23x/7,再11r代回第-—个等式即可求出x=840/6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楼主的可以得y=17x/7,Z=3y-4x=23x...

根据楼上耐心指导终于把方程组解出:

当AB=3,BC=4,CA=5时,

Ca=x=1.25,Cb=y=3.04,Cc=z=4.11,

单位:uF

非常感谢!让我再次重温中学时代!

楼主:
按上述解方程组方法虽然可以算出,但单位有近百个这样电容器组,一一解方程还是比较麻烦,我需要把测量数据输入电子表格然后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来。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的电阻,我已经推导出可以在电子表格自动计算的表达式,但实际接的是电容,这一步还没打通。

网友B:
通过前面的求解过程可以发现都是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电子表格应该是可以计算的,只是要把这个过程函数化而已。没研究过电子表格具体怎么做不敢妄言。

网友B:
刚才在电子表格上试验了一下,发个截图供楼主参考,如需原EXCEL文件请提供邮箱地址

楼主:
再次非常感谢winter938,不愧为数学推导软件应用高手!

根据高人指引公式已输入电子表格,以下是我单位其中一个配电室电容器实测数据,

及经计算后的电容--电抗器组谐振频率、实际无功容量,部分回路已越过或即将到达谐振点

楼主:
通过推导验证我找到了另一种计算方法,步骤:

1、把测得电容值转换为容抗

2、把角接容抗看成是星接容抗(这点最重要)

3、计算星接各单相容抗

4、把星接各单相容抗等效变换为角接各单相容抗

5、把计算的角接容抗转换为各单相电容值即可

6、上述整理化简后得出表达式,输入电子表格自动计算

网友C:
非常棒的推导。电子表格计算楼主加入主题帖吧。

网友D:
楼主推倒很棒!

网友E:
一看到计算题就头昏脑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