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请帮助翻译一下,谢谢!

楼主(2013-11-15):
请帮助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A:
   下次先问一下度娘吧 !

这个是什么网络设置的窗口呀?可能是一些网络 IP 地址内容。

网友B(2014-06-02):
defaults:缺省设置

Subnet Mask:子网掩码

Gateway:网关

Primary:首选DNS

Secondary DNS:备用DNS

Domain Name:域名

网友C:
我要说的都被楼上说了  我就不在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