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精确输入整数到控制器

楼主(2013-11-15):
设置了一个32位无符号二进制变量ABC(读写4DUB0035) MODBUS地址035

在模拟运行时  在ABC处输入1380655   输入后再次显示成138660

  输入12865103 则显示12865100   控制器里面也是 12865100     (196)(20044)

貌似给我四舍五入啦  无论输出格式如何的  浮点数有无  自然小数有无等 就能无效

有什么办法输入和显示的整数一致

网友A:
用设备命令写可以参照一下语句:

网友A:
'---------写-----------
!SetDevice(设备0,6, "Write32(4,8,DUB=strData) ")
'---------读-----------
!SetDevice(设备0,6, "Read32(4,8,DUB=str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