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试用问题

楼主(2013-11-15):
各位好!刚收到海为PLC的试用产品,在使用中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哟。(请问海为PLC的输入输出是怎么编址的,是8进制/10进制/16进制是那一种呢)。谢谢!

网友A:
找找编程手册   仔细看看  应该没什么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找编程手册   仔细看看  应该没什么难的

江湖混混-余辉 说的对,我刚就去海为的在线帮助看了下,说的很齐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找找编程手册   仔...

网友D:
   不是写着 元件编号为 十 进制 吗 ? 也就是 X 1 - X 10

网友E:
海为的工程师,请来回答一下吧

网友:
海为所有的寄存器元件和位元件都是10进制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