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绝缘电阻是否合格的判定方法

楼主(2013-11-15):
   通常,除要求低压电器的绝缘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长期承受额定电压的作用外,还要求它能够耐受偶尔出现的各种过电压的短时作用。因此,在电器安装前或大修后,除测量其绝缘电阻外,还要进行工频试验,考核其绝缘性能。

    各种低压电器的绝缘电阻值通常在产品说明书和技术规范中有规定,将测得的电器电阻与规定的电阻值进行对比,就可判定电器的绝缘电阻是否合格。如果手头上一时无电器的绝缘电阻资料可查,可参照下表所列数据来判断电器的绝缘性能好坏。

                                     电器的电阻值

额定绝缘电压,伏U≤60
60<U≤660
660<U≤800
800<U≤1200
绝缘电阻,兆欧1.01.52.02.5

网友A:
好久不用,常用的绝缘电阻要求值、经验值,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