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可以做动态监控的显示吗?

楼主(2013-11-15):
给位大仙,我想问一下,用台达DOP-B10S411的屏幕做那个物流设备里面动态监控用,可不可以啊?就是那种实物传输到哪里了,屏里面的东西运动到哪里那种类型。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里面有个动画的原件

网友B:
   完全可以,先在设备每个地方有光电感应产品到到,然后在 屏内有个动画的控制使用,当产品到哪时,屏内产品就动画显示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