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参数问题

楼主(2013-11-16):
    在一套伺服控制系统中用PLC编程主要有两大参数脉冲数和频率,脉冲数是由伺服电机所走的距离决定,频率是指由电机速度决定,但这两个参数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一个新拿到手的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哪些参数是已知的哪些是要计算或设置的才能得到这两个参数?

网友A:
你要知道机械比,电机转一圈走多大距离,电机一圈要多少脉冲,一个脉冲距离是多少,设定电子齿轮,那么你的脉冲数就是距离,每秒发的脉冲数就是频率

网友B:
我觉得首先要设置一下控制方式,一般伺服支持很多种脉冲输入方式,比如AB相,单相,PWM等等

其次读懂说明书,包括硬快的安装,接线;前段时间摆弄松下伺服电机,发现说明书中给出的脉冲输入接线方式是NPN 的,如果没注意,接上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其次知道什么叫电子齿轮,通过电子齿轮可以设置脉冲数/圈

最后,如果想搞个闭环控制,那么还要继续读说明书以及在PLC中编写告诉计数器等等。

当然细节决定成败!祝你成功!

网友C:
假如你的硬件参数如下

1PLC脉冲输出口最大是20K

2伺服电机转一圈1000个脉冲

3你的电子齿轮比是1:1

4电机转一圈你直线走10cm

那么你电机最快的速度是当你一秒发20K脉冲时,

20000/1000*10cm=200cm=2M 电机直线走2M 这样你的速度就是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