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一下,话费感激

楼主(2013-11-16):
三菱FX2NC-96MT,想用随便用一个Y口(假设Y7)输出PWM脉冲,脉冲频率可选在500Hz-1000Hz任意固定频率,脉冲宽度在5%-100之间调节,用X6,X7对宽度进行升降调节,不知道有大侠给帮忙写一下吗?请发我邮箱dianhanhan@126.com,测试通过后用30块话费外加十分真诚的感谢!

网友A:
脉冲输出不能用任意输出端口,只能是Y000和Y001,这个是针对FX系列而言。

指令:

PWM  D0  D10  Y000

其中D0是表示脉冲宽度

D10表示脉冲周期以mS为单位

但是这条指令的脉冲宽度最高只能是到500HZ。

改用PLSR可调脉冲输出指令吧